联想主板(V星代工)所有的USB接口不能使用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24):
今天接一块联想主板,板号是:CFM1D3M。
.

从上面可以看出是V星代工的板。

客户反映USB接口全部不能用,接到板插上键盘与鼠标发现灯不亮。(其实是待机是
键盘与鼠标发现灯亮,上电之后就不亮了)测量USB接口无供电

参考了一份V星图纸

上本网站查了一下,说这板的USB接口不能用有一个通病:换掉小六

脚芯片。接照上面的方法试一试,换掉所有的小六脚芯片,但没有效果。测量发现7脚的开启不正常,只有0.73V。
重新分析这个芯片:还可以直接将1脚和8脚飞线。

飞线后,满怀信心地上电,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竟然不能上电。
为什么呢?????????
拆掉飞线,再上电,又可以正常上电。问题立即锁定在这个飞线上。
但肯定一点,飞线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为什么会出现飞线之后不能旧电的情况?
考虑到刚接上电源时,
键盘与鼠标发现灯亮了一下。就可以说明这个时候是正常的,再测待机的开启:竟然有正常的3.3。
问题找到了,在待机时飞线的时候,开启已经正常,那么输出就会降低,实际测量7和8脚的输出只有4.4,正常是5V,而USB直接连到南桥,
南桥是负责上电的,在供电不正常的情况下,当然就不会上电了。
(这纯属个人见解,如果有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剩下的问题就是将:开启脚抬起。其他的依样这样做。
维修到此结束。可以通知客户来取机了。

网友A:
上面有一个错误,不是7脚开启的,是4脚

网友:
老板是修台式专业户么,修的很好

网友B:
小芯片直接去掉。连其中的两脚。usb直接供电。我都是这样干

网友:
下次遇到我可以参照了,收藏

网友:
GOOD BOY......... WONDERFUL  修理得很好

网友:
虽然这样也行,加个保险会更好。

网友:
老板台式机修的好厉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一个错误,不是7脚开启的,是4脚

这里将1 8脚飞线要拆下8脚小芯片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将1 8脚飞线要拆下8脚小芯片才行。

原来是这样的,多谢了。

网友:
将8脚小芯片开启脚抬起这里相当于这个引脚对应USB MODE开启信号失去了Q34这个N沟道MOS管的开关控制,即4脚一直工作在高电平状态。

网友:
还是找一样的芯片换,这样容易烧桥的,

网友:
没有任何过流保护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芯片直接去掉。连其中的两脚。usb直接供电。我都是这样干

多谢指点,当时考虑到反馈等问题就没有拆。

网友:
楼主这样子做不会返修吗

网友:
说到底是5V and 5vsb混在一起输出4.4V不开机

网友:
我这没这种芯片换,遇到过两个MSI的主板,这个坏了卡C7开不起机,摘了芯片短路1.8脚凑合用了,也不返修

网友:
经验是靠积累的

网友:
对,是4脚为开启脚。7脚为输出脚。楼主是搞错了

网友:
原来是开启脚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教挑高没供电芯片怎么工作啊请指教

你看一下芯片的引脚定义就明白了,现在就是不要受控

网友:
八脚芯片是高电平开启吧。那Q34G极是不是应该为低电平,如果为高电平不是导通电压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