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不转

楼主(2015-12-24):
显卡风扇不转

  现在的显卡性能很高,显卡的发热和散热量都大大增大。所以显卡风扇不转散热不足就会导致电脑死机、、蓝屏,最后导致无显示。先查看显卡是不是好的,如果只是单纯的风扇坏的话,要么就是灰尘太多、要么就是电源没连接上以损害的情况。下面介绍显卡风扇不转常见的处理方法。

显卡风扇不转(图1)

  1、先看是不是因为灰尘太多导致风扇无法转动,灰尘太多的话就用毛刷把风扇上面的灰尘整理干净。灰尘是显卡风扇最大的杀手,平时使用建议一般3---6个月电脑进行一次清灰,防止因灰尘导致电脑出故障。

显卡风扇不转(图2)

  2、用手转动风扇,看是否因风扇轴承卡死,如果感觉很用力才可以转动风扇就表示轴承已卡死,可以给轴承加润滑油进行修复。

显卡风扇不转(图3)

  3、经过以上处理风扇还不转,可以把原风扇拆下来,换一个风扇试,如果换风扇后能正常使用,表示原风扇内部已损坏建议更换风扇。

显卡风扇不转(图4)

  如果不是灰尘的缘故,那么就是电源了!用两节电池的正负两极插入它的电源插孔。查看风扇是否有转动的迹象,如果有转动的话,说明不是电源的问题了。在重新安装到机箱主板的电源上,就能测试出是不是机箱的电源出了故障了。

显卡风扇不转(图5)

  注意:部分有温控功能的显卡,要求显卡温度达到一定值之后才会启动风扇进行散热,对于此种现象是不用处理的。

网友:
风扇不转,没有这么复杂,,,,

网友:
哈哈哈,上次碰到一个电脑,开开机没问题,没开一会儿就掉电,鲁大师测试发现显卡温度过高,打开盖子一看显卡风扇坏,换上新的问题解决!

网友:
建议直接更换风扇

网友:
基本上风扇不转就换了,没那么复杂

网友:
更换风扇或是加下油.

网友:
thay fan ngay và luô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