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TTT SI保存时间跑66

楼主(2015-12-24):
一批网吧板,华硕M4A77T SI一开始12v串路,换了南桥上面的肖特基二极管好了。然后上电时钟不正常,时钟芯片发烫,换了,跑码一分钟又变成复位灯常亮,测量无内存供电,换控制芯片7120内存供电出来了,然后又没有CPU供电,换驱动芯片好了。
现在开以点亮,但是保存时间后就跑66,一会儿又全板无复位,PCI时钟也没了,PCIE时钟有,这到底是什么歌情况,这个板把我折腾的好苦啊

网友A:
刷boost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oost试一下

bios换过了,华硕板就是垃圾啊

网友:
pci 时钟某些板子有时貌似就是没有 在不插卡的情况下

网友:
下个点位图,以无复位来修,可以试试

网友:
修出来就算好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