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开机不亮维修,误以为是北桥

楼主(2015-12-24):
昨天接到一个联想G455电脑,板号LA-5971P,现象是开机不亮,电流跑到1。3左右,没有跳变,先换内存还是一样,插不插内存电流跑的没有变化,看着0752001的北桥,一想肯定是北桥的问题了,先用风枪稍微加热一下,通电不行,然后又上BGA焊台加焊,还是老样子,难道是北桥彻底坏了,想想还是找个图纸看看,看看上电时序吧,内存供电,CPU供电,显卡供电,几个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慢慢测量吧,当我测量到PLT_RST#这个电压时只有1.3V(中间也走了不少弯路),图纸上显示的是3.3v,这个电压时有u29生成的(u29在南桥的背面),就索性把u29的第一脚和PLT_RST#(第四脚)直接相连,通电电流上来了,接屏显示联想字样,进系统测试其他的配件是否正常,到此维修完毕,淡季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大家一起相互学习。

网友:
还是好的了还没有换北桥

网友:
好像这种情况很少!这个信号电压低

网友:
那就是没跑码,平台复位都低了

网友:
没有加分的

网友:
这样做不是打乱时序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容易误以为是北桥。

网友:
没下载分 真心不舒服

网友:
谁看到这个电流都会去干一下北桥的 都想秒杀

网友:
技术好。有时候修对时序不了解

网友:
怎么没想到干北桥呢,楼主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好北桥没短路!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机第一想到的就是北桥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以为是北桥问题

网友:
好利害啊。。。。。

网友:
为什么不确定下是比是u29坏了呢

网友:
谢谢。我上次修到G455 换了被桥没用。没修好。看来可能是这个问题。下次注意了

网友:
楼主是技术流,但没理论

网友A:
我是个学徒,PLT-RST#是什么意思呀,谁能告诉我
哎哟不错
PLT_RST是平台复位
详情

网友:
都是先干了再说~~

网友:
现在手头也有一台g455的。电流1.26,加焊北桥亮机,不过过logo后死机,郁闷中

网友:
这机器拿到手不亮首先就想到了北桥。

网友:
1.3V和3.3V之间就差这么多吗?都是高电平呀

网友:
AMD的 机器 吗

网友:
是我肯定也是先干桥,不行再说

网友:
的确北桥很爱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个学徒,PLT-RST#是什么意思呀,谁能告诉我
PLT_RST是平台复位

网友:
哎!这个机器我以前就干过北桥,然后还是那样,走了弯路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