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系统中不能用,开机选择启动项又能识别到U盘且进PE

楼主(2015-12-24):
有台机子进系统所有USB都不能用,驱动重装,包括系统也重装还是不行。但开机选择启动项所有的USB口又都能认到U盘且能进PE?这是什么情况?如果说是南桥坏了,那么应该也不可能识别到启动项的U盘且进PE才对,qiu大神指教!

网友:
还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驱动官网驱试下

网友A:
这要不是驱动和系统问题的话那就有点怪了。

网友B:
还是系统问题吧,重新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看下

网友C:
手上有个DELL 5420就这样,准备换南桥了。

网友D:
建议楼主继续换系统试试。应该还是系统驱动问题,还有看看BIOS里USB设置

网友:
全是3,0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个DELL 5420就这样,准备换南桥了。

是啊,我也准备换南桥试试了

网友:
不是,就一个3。0的其它3个是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不是驱动和系统问题的话那就有点怪了。

是啊,都蒙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系统问题吧,重新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看下

都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继续换系统试试。应该还是系统驱动问题,还有看看BIOS里USB设置

都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是3.0的就要装驱动

网友:
bios 重新刷过了吗

网友:
应该是驱动供电和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BIOS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么快动桥,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百度一下,好像注册表要改什么内容,

网友:
这种是桥的问题,不要纠结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电脑,3.0的要装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