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夹拒绝访问的原因与办法

楼主(2015-12-24):
文件夹拒绝访问的原因与办法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打开文件或文件夹时,就会弹出一个信息框“无法访问XXX文件或文件夹,拒绝访问”。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本文将于大家分享下打开文件提示文件夹拒绝访问导致无法打开的原因与解决办法。

文件夹拒绝访问(图1)

  像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毒了,病毒修改了文件或文件夹的权限,使别人无法打开。第二种情况就是用了非管理员帐户登录,或者是多用户电脑上,管理员没有赋于你使用权限,这种情况就要修改用户对此文件或文件夹的权限了。

电脑中病毒导致文件夹拒绝访问

  通常某些顽固病毒文件喜欢隐藏在文件夹当中,如果电脑中病毒后,就可能破坏管理权限,导致访问文件夹被拒绝,因此遇到文件夹拒绝访问首先检查下是否是病毒破坏导致的,使用一些主流的杀毒软件,一般均可以修复问题。

用户权限不够

  很多用户电脑可能不是使用管理员帐号登陆的,而是采用贵宾用户账号登陆,如此一来可能某些系统重要文件就会没有访问权限,因此遇到这类问题要检查下,另外也可能是管理用户没有为这个文件夹添加权限,解决办法可以参考如下设置:

  首先确保你是以管理员账户登录的,并且排除了是病毒的干扰。下面以win7系统为例,介绍如何给文件夹加权限?xp系统设置方法于此类似。

  ①首先找到拒绝访问的文件夹,在其上鼠标右键,选择属性,之后切换到“安全”选项下,之后在底部可以看到有“高级”设置入后,如下图:

文件夹拒绝访问(图2)

  ②如上图我们首先点击底部的“高级”选项,之后会弹出文件夹的高级设置框属性,之后我们切换到“所有者”选项卡下,在其底部可以找到“编辑”操作选项,如下图:

文件夹拒绝访问(图3)

  ③如上图,点击编辑选项后,在新弹出的窗口中双击用户账号“Achai”,注意一定要选择下面的“替换子容器和对象的所有者”,如果不选择此项,我们打开此文件夹后,下面的子文件夹我们还是无法打开,选择后点“应用”,操作如下图:

文件夹拒绝访问(图4)

  以上完成之后,我们点击下面的确定来完成操作,这个时候会提示:即将给某个没有权限的文件加权限,我们点击“是”确认即可,如下图:

文件夹拒绝访问(图5)

  到这里给管理员添加文件访问与编辑权限就结束了,之后我们发现原来文件夹拒绝访问的文件夹可以正常打开了,如下图:

文件夹拒绝访问(图6)

注意事项:

  像这样打不开文件或文件夹的情况,并不是打不开所有文件或文件夹,只是某一部分打不开,主要是C盘的系统文件或文件夹没有权限而打不开。

网友:
以前这种情况装装系统就好了,不过看了这个就不用装系统那么麻烦了,希望可以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