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5-12-24):
板号   CHICAGO_BR_HPC   AMD 集显

送来的时候网卡烧坏   待机上下管击穿 南桥也坏    这些都全部换好后 开机进系统     一切正常 可以问题来聊。。     点关机  只看到屏幕黑了。。。电流一直在。。电流不变。。。我擦     进PE测试     关机   鼠标在  画面也在    EC   BIOS都从新换了    我无语;了。。。没办法下手了。。。。

WAKE  也是有效的     大婶在哪里。。。。。。。。。。。。。。。。

网友A:
刷bios啊。有没有进过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啊。有没有进过水啊

我去 你没看我   刷过了吗?擦   这算啥回答啊

网友B:
这个你要按照关机时序来修就好了啊 老是替换那里修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要按照关机时序来修就好了啊 老是替换那里修的出来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重装系统啊。。

网友C:
有没有换个硬盘重装系统试下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换个硬盘重装系统试下哟,,

说的都是 废话哟

网友:
那你放上来干嘛 不要什么都要明白自己去理解

网友:
实在不行换掉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