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T410进水严重腐蚀

楼主(2015-12-24):
一台T410到手不触发,待机0.008,一看哥笑了,迅速拆机,心都凉了

处理中

完成

补件中

完成

运气不错,亮了!

网友A:
这是什么帖子啊 明显是灌水的帖子

网友B:
进水的一般好修就很快就能修好,不好修就麻烦了

网友:
这种板子 弄好,但愿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帖子啊 明显是灌水的帖子

你也去修个水贴来看看

网友:
这还能修好你真可以的

网友:
不错,进水不是 一般人能修的

网友:
这进水太严重了吧

网友:
这机子因该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我见到这样的机子     一般都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一般好修就很快就能修好,不好修就麻烦了

这个还算好修吧,至少还没有断线

网友:
恩,找到问题好解决啊-

网友:
一看到这么严重我都懒得搞了

网友:
这个机器命够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