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华硕开机无独显和CPU电压,求助!

楼主(2015-12-24):
        待机芯片为RT8206A,  CPU供电为95831.独显供电为NC3212.

         通电开机电流0.3. 无CPU电压,无核心显卡和独显电压。

         经测量,NCP3212的2脚POWERGOOD没有电压,95831的3脚和8脚PGOOD、PGOODG没有电压。

         请问PG信号是怎么转换产生的?PG的正常电压应为多少?

网友:
一般是3·3v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先把独显供电修出来,PG要芯片正常工作后才出,修出独显修CPU供电,再修集显供电。

网友:
没有回答的吗?   学生需要帮助啊

网友:
一般都是3.3V的,独显的供电具体要看开启信号,集显的你吸纳不管他,他现在是不会出来的。你的机器具体什么型号?版号多少?什么芯片组?机系列的板子?

网友:
独显电压要先出来  才有CPU 电压  CPU 的EN  要有独显的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