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的主板 内存VDDSPD 3.3v

楼主(2015-12-24):
h61的主板 内存VDDSPD 3.3v的线路在时序的哪部分啊  没搞懂,请会的师傅,指点下?  因为今天我修好块主板 ,虽然修好了 ,可是我不明白啊 ,vddspd电压烧断了后为什么会导致 主板无时钟 无复位啊,这才是真的问题?

网友:
在内存槽236脚

网友:
橙色3.3v提供的,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SPD断线了供电就不对,当然时钟就不开启,时钟不开启,复位当然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SPD断线了供电就不对,当然时钟就不开启,时钟不开启,复位当然出不来。

说得对哈,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