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一波三折的维修现在还有问题, 求助中~

楼主(2015-12-24):
联想Y430笔记本
按开关触发掉电,待机0.034触发后0.14掉到0.034 。刚开始总感觉主板有短路,瞬间掉电
拆机之后发现PQ38这个MOS管烧了、 焊盘也有点烧的惨不忍睹, 只好飞线解决。 这时待机是0.009。上电直接点亮,测试了一天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打电话让客户拿回去, 可是 这事还没完..
  过了几天 客户又过来了 说 电脑又开不了机了、一听, 不会吧,这才几天啊, 难道又烧了?不应该 啊。 打发客户走了之后。拆机一看, PQ38还是好好地。 应该是好的。打开图纸了;量到PQ5这个MOS管  有问题, 有两个脚相通 了, 难道是他坏了? 拆掉PQ5,量MOS管, 好的, 量焊盘  。相通。看PDF。发现其与PU1待机芯片有关。 拆掉PU1量焊盘.好了。换了PU1,好了,  测试了几天,没有问题,
    今天准备打电话给客户,发现进系统掉电,  掉电之后电流0.148, 有点高,
真是头疼啊, 不知道为什么 , 有没有 谁遇到过, 求指点啊

网友:
大手都去睡觉了吗? 都不冒泡了

网友A:
擦下内存,测下开关针的电压,刷BIOS,换IO,还不行就只能抓波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下内存,测下开关针的电压,刷BIOS,换IO,还不行就只能抓波波了。

说的好笼统啊  能具体点吗

网友:
没事,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接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