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开机后报一声长两声短

楼主(2015-12-24):
联想G430 独显,版号是LA-4211P  故障: 开机后电流跑到0.6-0.7A之间,就发出一声长两声短。过后电流慢慢上到1.2A左右。但是没有显示。不插上内存的话,电流跑到0.6-0.7A之间,就不发出响声。电流也再上不到1.2A。换了内存 刷了BIOS ,加焊了显卡,也测了各个电感的供电都有。USB口 也测了阻值,没发现异常。 大虾们,有什么见解或通病?

网友:
测量下显卡到北桥的耦合电容有问题没有,机器老了容易坏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个机器也报警一长两短,是hp的2000 显卡虚焊

网友:
只能换个做下显卡

网友:
应该过了内存了。查下显卡的供电都有不?

网友:
先查下显卡供电正常不,不行干显卡

网友:
看看转换电压都有了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 遇到的比较少 DELL 报警有参考

网友:
外接试试看看,不行就重点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