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自动断电在开机就这样循环?

楼主(2015-12-24):
就这样无限循环的开关机通电断电,应该从哪里检查起尼??
电脑

网友:
好歹说说型号架构,如果是用户,还是送修

网友:
什么型号呢

网友:
lz没基础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最小化系统,不行就只上主板和U
再不行就假负载

网友:
你要是没个基础就别乱动了 到时候你拿去给人修 乱动会多收你RMB的!

网友:
你加点抬高hwpg试试、

网友:
循环?说说型号

网友:
什么板子 技嘉h61?

网友:
是呀,楼主主板型号都不说,再说这种情况也有几种情况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断电的时候是什么界面啊

网友:
可能是供电没出全吧

网友:
很多方面的,电源 主板 硬盘 系统等

网友:
内存方面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