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516DZ+CM6800TX组合电源保护问题、

楼主(2015-12-24):
电源是一个长城的 短接绿线和黑线 有时候能正常开机 有时候输出电压后保护、 高手指点一下吧、 研究好长时间了 好几个电源 都是这个问题、 目前能确定各路电压输出整流器 都正常 开关管 都正常 SG6516DZ 和CM6800TX都换过了 故障依旧是这样
长城
电源

网友:
在线等 师傅们赶紧回复吧 谢谢了

网友:
长城BTX-500S(A)

网友:
建议楼主拆掉新的芯片重新换一次,拆掉后在换新的之前 所有针脚先接地放电!

网友:
以前还修点电脑,现在都懒得动手了,懂得也不多,修起来麻烦,简单点的就搞搞。

网友:
BTX开关电源还是和ATX开关电源有原理上的不同的。
比如PG产生电路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