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楼主(2015-12-24):
今天收到一台F41  检查外观无进水现象  去掉电池  接上电源开机亮了 正要高兴本本突然掉电了  重新按开机键无反应  拔掉电源停一会重新插上开机 电流上到0.9晃了一下到0.6回零 拆机去掉显卡测裸版  刚上电第一次开机 3.3  5  1.8  1.05  都有然后掉电  再按开机无1.05   重新插拔电源再开机有能出1.05了  好像是1.05保护了  不知判的对不对  求师傅们指点  那位手里有板子或者有知道的  1.05对地电阻有多少  谢谢

网友:
牛啊,,牛啊,,牛啊,,牛啊,,牛啊,,牛啊,,

xpbzd -2 严禁灌水
loveyousecond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修好了吗 哪里的问题

网友:
已经排除后级负载短路  场管的原因了  购了俩813  到货在研究

网友:
查芯片的供电开启,仁宝代工的话应该在滤波电容后有节点的,可以断开节点这些综合来判断

网友:
嗯嗯  谢谢  打开节点了  所以现在不怀疑后级  觉得是芯片不好  发的货到了再试

网友:
即然找到问题就要换配件试一下了,换芯片和上下管,滤波电容等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掉电的机器上波波 还有刷BIOS试试 显卡还是装上去把

网友:
家里也有一台联想F41,随机死机,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
40欧左右都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