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回收站删除了怎么恢复?

楼主(2015-12-24):
win7回收站删除了怎么恢复?

  我们在电脑上删除的文件都会暂时放在回收站中,可以在以后使用的时候再恢复,但是有时候回收站这个图标不见了,不见的原因有多种,但是找回来的方法却只有一种,当然这只是常规的一种方法,也是我们最切合操作实际的一种,如果您不小心删除了win7的回收站,可以通过以下操作恢复回来。

  单击“开始”菜单按钮,然后从中选择“控制面板”。

win7回收站删除了怎么恢复(图1)

  在“控制面板”窗口单击“个性化”。

win7回收站删除了怎么恢复(图2)

  在“个性化”窗口中,单击“更改桌面图标”链接。

win7回收站删除了怎么恢复(图3)

  在“桌面图标设置”窗口中,选中“回收站(R)”,然后按“确定”按钮,关闭即它窗口即可。

win7回收站删除了怎么恢复(图4)

  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桌面看一看,这个回收站的图标已经又重新出现在桌面上了。

win7回收站删除了怎么恢复(图5)

网友:
右键-----个性化------更改桌面图标      里面勾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