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R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5-12-24):
最近碰到几个华硕的本,装显卡驱动,要么蓝屏,要么黑屏的,显卡,显存,BIOS都试了,这个X54HR,一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就黑了,有声音,有高手碰到修好了么

网友:
换个安装版的系统重新装系统

网友:
显卡有没有换过。现在的机器显卡坏的多。ASUS的本还没图和点,想查显卡外围都不好搞。要不禁掉独显吧。

网友:
要不先加焊下显卡看下

网友:
显卡显存都试了是几个意思

网友:
兄弟修好没,我发了个帖子。修好了,你可以看下

网友:
我是换完x54hr显卡后,装驱动暗屏,在官网,华硕官网都不好用,最后在百度找了n个终于成功,我记得我还告诉客户千万别删留着将来做系统用

网友:
更新一下BIOS试试  我记的华硕有个本子就有这问题

网友:
控制信号 短接 亮度调节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高压板开启信号

网友:
还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碰到了,大家可以一起研究啊

网友:
版本对么?

网友:
按道理应该先装集显,在装独显

网友:
装win8试试

网友:
可以强制给个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