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屏幕显示一半 求助

楼主(2015-12-24):
BIOS PE  显卡卸载也是这样    有修过的给留个意见吧

网友A:
上面不是正常的么, 哪里是一半??

网友B:
没看懂你说的一半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你那好像很正常吧?

网友:
换屏测试一下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正常的么, 哪里是一半??

兄弟 你用心感受  好好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好像很正常吧?

不正常啊 怎么会正常呢  仔细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说的一半是什么意思

就跟分辨图非常大一样  超出屏幕了

网友D:
不是驱动问题 BIOS 都这样

网友:
兄弟,换屏线

网友:
上面的屏线重新插一下 换个屏幕     的确是显示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说的一半是什么意思

我看懂了楼主想说的,就是开始菜单都看不到了,我也遇到过二款这种故障的。

网友:
去官网下载这款笔记本的显卡驱动试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那好像很正常吧?

楼主的意思不是显示一半,是整个画面不能完全显示出来。

网友:
PE和BIOS是这样就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显卡  屏  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遇到过屏线问题

网友:
外接情况如何?排除屏、屏线、BIOS、显卡。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屏线和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驱动问题 BIOS 都这样

到联想官网去下个同型号的bios固件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正常啊 怎么会正常呢  仔细看一下

你没外接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不是显示一半,是整个画面不能完全显示出来。

呵呵  难怪 看来我是不够细心

网友:
实在不行就把屏线接口反面五个角的换了

网友:
屏or 屏线?、、

网友:
楼主 搞好了没啊    说一下  下次就会了   自己感觉时驱动问题吧

网友:
就是任备栏这些都看不到,看看屏线有无问题

网友:
说清楚呀 一般死机还是

网友F:
我也感觉是屏或者屏显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感觉是屏或者屏显有问题导致的

外接试一下

网友:
先吧简单的都排除下,  屏 屏线。

网友:
屏线拆下来测试

网友:
屏问题???ma

网友:
感觉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个人觉得

网友:
下面的开始菜单看不到了。

网友:
设定电阻问题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下个BIOS刷刷

网友:
看看排线   或者刷BIOS试试

网友:
你换过屏试过吗?还有你装完系统之后打官网的驱动试试

网友:
BIOS 锁了分辨率了   跟系统的不一致  就是这种显现

网友:
屏,屏线  BIOS  一个一个查

网友:
换屏试试!看下是不是双显卡

网友:
不懂呢 这不是好好的啊!

网友:
看看屏和屏线好的坏的

网友:
突然变成介样的?

网友:
看了半天图片终于看到了。。。是 显示不全吧》,?。

网友:
外接、换个屏试试

网友:
先换屏试试,这个像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有没有换块屏试下或都刷个屏码片看下

网友G:
这个可以确切的告诉你,百分之百是屏线的问题,你把屏线拨开看看 肯定有断的,曾经因为这个问题把人家屏都搞坏了,修好了电脑 赔人家一张屏,还赚100块钱。

网友:
显示不对。换个屏测试下

网友:
三板斧砍下再试呗

网友:
BIOS界面都显示不全,应该是屏或屏线,楼主搞好了记得分享下,

网友:
先软后硬 先从简单入手 我感觉屏的几率大点  我记得以前客服送个显示器过来修说屏幕画面不能满屏我修驱动板不行我又买了一个驱动板还是不行  干好遇到修到一样显示器发现两个屏的尺寸一样的 但屏的分辨率不一样  我问客服他才说屏被摔破了自己找了个屏换上去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确切的告诉你,百分之百是屏线的问题,你把屏线拨开看看 肯定有断的,曾经因为这个问题把人家屏都 ...

真的么  我现在就试一下

网友:
外接正常

网友:
这个故障如果你再排除了屏线和屏的话,那就再看主板上屏线接口的LVDS线是从哪里出来的,如果从南桥出来的话就应该怀疑它了。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 BIOS里面都不正常 外接试了没有?

网友:
有看到有这个的文章

网友:
不是屏幕问题吗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遇到过显卡驱动不对的

网友:
这个就是屏线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换屏试了没、。

网友:
试试外接显示器怎么样是不是还是一样

网友:
外接试试看先

网友:
我觉得屏 bios都有可能

网友:
看不懂呢。。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屏线和屏的问题

网友:
哇 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 换屏 换屏线 外接试试

网友:
我也没看到那个一半的

网友:
你选个光线亮的地方拍摄

网友:
这个不是好好的吗,,,PE都进去了

网友:
这应该是屏幕或者屏的问题吧 你只有慢慢试了。。。

网友:
好像是超出了分辨率的感觉

网友:
系统? 驱动?

网友:
主要考虑屏码片数据是否正常 和屏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