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zg内外不显

楼主(2015-12-24):
4738zg客户说,使用过程中,手上一本书掉在触摸板位置,机器就黑了,然后在开,屏亮了下又黑了!然后就内外不显!上电测试1.5左右跳变!拆机,换内存,有内存上电1.5-1.6.1.4无内存上电1.5-1.6,感觉是已经过内存,像是显卡。于是加焊!再测,无效果。刷了南桥bios。无效果!各项供电正常!无思路!难道是显卡本身坏?

网友:
应该内存没有过,是不是接触不良,否则不可能碰一下就这样。

网友:
触摸板下面是什么?有无可能与壳接触有短?看看USB口插坏没。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先搞显卡,再搞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