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神州a420-i3g开机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5-12-24):
开机屏幕不显示啊,重装系统后,用一会还可以,关机后又进不去了,有声音就是屏幕不见点亮,pe正常亮屏幕

网友A:
从屏接口背光的启动信号排查。

网友B:
先排除系统驱动的问题,注意是否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系统驱动的问题,注意是否暗屏?

驱动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屏接口背光的启动信号排查。

哦哦好吧新手还是无厘头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