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各版本通用odin线刷 刷机详细教程

楼主(2015-12-24):
三星各版本通用odin线刷 刷机详细教程

  三星galaxy on7官方odin线刷教程还是大同小异,在驱动、刷机方法上面都是通用的,只是要选择机型所对应的刷机包,每个不同机型都有不同的刷机包,而地区版本可以不做区分。今天介绍的以三星NOTE4 N9108V为例。使用三星odin工具刷机教程。
  具体看下面的操作方法:

  三星n910XX线刷能够解决的问题
  1.能够解决因为获取ROOT权限后误删系统文件导致无法开机;
  2.能够解决软件冲突导致系统崩溃;
  3.能够解决刷机失败引起的无法开机、反复重启等软件问题;
  4.解决一切因为系统引起的手机问题;
  5.正常情况下的手机也能够使用本教程来进行刷机升级。
  三星n910XX刷机前准备工作
  注意:刷机会清空个人资料,请在刷机前备份通讯录、短信等重要个人信息;
  注意:保障电量>50%刷机可能有几率导致EFS分区文件丢失,刷机前请备份EFS文件;
  开启Note4开发者选项中的USB调试。
        (设置→关于设备→连续点击【内部版本号】7次,开启“开发者模式已启用”)
  手机的sim卡去掉,设置→安全→激活锁定勾去掉。
  下载三星手机驱动
  下载ODIN刷机工具
  下载三星N910XX刷机包
  ODIN中英文刷机工具:http://pan.baidu.com/s/1qXiCFnA]http://pan.baidu.com/s/1qXiCFnA
  三星手机USB电脑驱动http://pan.baidu.com/s/1o7wnUae]http://pan.baidu.com/s/1o7wnUae

  三星N910XX刷机教程

  1、首先我们安装手机驱动,在安装的时候直接默认安装,下一步下一步即可,无需设置安装路径。

  2、然后手机打开ODIN刷机工具,手机进入刷机模式(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 音量下、HOME键和电源键,出现提示后按音量上键进入刷机模式),看到绿色安卓机器人说明已经处于刷机模式。

  3、在刷机模式下手机通过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台式机连接到主机箱后面的USB接口),连接成功后软件出现蓝条.

  一体包刷机教程:
  4、在AP按钮处选择我们下载下来的刷机包文件,截图文件名不相同但原理一样.一般ODIN刷机包格式为tar.md5,刷不进可去掉后缀.md5再刷,AP处选择好tar.md5格式的刷机包以后点击Start开始刷机。

  5、软件开始刷机,等待进度条走满。

  6、刷机完成后出现PASS字样,手机随之重启,刷机完成。拔掉数据线,关闭刷机软件。

  7、三星n910XX刷机完成后第一次开机较慢,请耐心等待;

  五件套刷机教程:
  4、五件套刷机包格式为tar.md5,截图文件名不相同但原理一样,选择好对应的刷机文件。

  5、点击Start开始刷机。
  6、刷机完成后出现PASS字样,手机随之重启,刷机完成。拔掉数据线,关闭刷机软件。

  7、三星n910XX刷机完成后。建议刷完后恢复出厂或双清 第一次开机较慢,请耐心等待!

  刷基带,BL 的方法同上:
  不想改变手机已有的设置、数据、ROOT等,可只升级基带+BL基带下载解压得到.tar,用odin工具,cp处刷入(sim卡下掉)BL文件下载解压得到.tar,用odin工具,BL处刷入.

网友:
开始学修手机,谢谢楼主分享的好教程。

网友A:
开始转型维修手机,谢谢楼主的分享,辛苦了,愿我们一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转型维修手机,谢谢楼主的分享,辛苦了,愿我们一同进步

分享也是进步的一种

网友:
这个所有的三星手机都可以用这个软件刷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