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S K43SV 3.0

楼主(2015-12-24):
型号A43S 版号K43SV 3.0     机器拿来不亮 看电流应该是显卡  客户说自己搞了BIOS    以防万一就先刷BIOS吧    电脑上搜了一下没有 就在迅维网下了一个  刷上去还是不亮 量了下各电压正常 复位有  看电流应该是显卡不过   做了下显卡  还是不亮  就把刷之前的备份的BIOS刷回来 上电亮机正常   BIOS自己备份好的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A43S K43SV 3.0BF OK!DX.zip

网友:
我的也是  不亮机  但是能静系统
屏有反应
  刷了好多BIOS都不亮啊

网友:
试了不亮机  大家谨慎下载

网友:
BIOS绝对是好的  我备份BIOS都是要刷一遍回去 确定是好的才传上来  说不亮的同学请确定好版本 以及其他故障 BIOS可不是万能的 什么问题都能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