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改win7

楼主(2015-12-24):
现在好多笔记本是win8系统装win7装不过去,怎么改

网友:
硬盘分区表就不一样你当然没法改了
首先要吧硬盘改为MBR分区表格式
然后再重新做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好好学习 ,不用多久我就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注意BIOS ,分区,系统位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