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vc890c+问题

楼主(2015-12-24):
这款890无穷大好像是用OL代替显示了对吧,还有测三极管怎么无穷大的那个脚显示的是详细数据1.512什么的是怎么回事,旧的表测一边600,一边无穷大1显示,这个表示怎么回事,各位老鸟支个招啊

网友:
上個圖才好說

网友:
首先看三极管有没有问题,再就是看这款万用表二极管档是不是显示电压3V ,如果是3V,就可以测出6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