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又一新通病,开机掉电的朋友的福音。

楼主(2015-12-24):
  前段时间修了一台,k42j  掉电, 电流已经要亮了,然后就掉了。换18k不行,cpu场馆也不行。bios刷了也不行。客户说以前能用很长时间会掉电。
突然想到可能是cpu温控芯片问题。然后我就吧g781给拆了。竟然真不掉电了。因为没有同样型号的。也就没有焊上,就空再哪里,唯一的问题就是风扇常转,

最近有有一台同样型号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还是吧g781给拆了,一样问题解决。可是我把原来的g781有装上了也不掉电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没上。希望论坛的朋友能不要走弯路了,论坛看到好多都没有解决好。

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版主能给我加点分。我真的下载分不够了。谢了。

网友:
只是拆了,也不算找到根源的问题,风扇狂转也不是个事

网友:
以后有时间找一下根源,帮你加分

网友:
我记得很久以前修过这样的机,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的bios 你能原机备份给我吗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

网友:
只是把温控拆了它是还是要掉电的哇

网友:
只修过换那个电阻的

网友:
这不是根本解决。还是找个换上

网友:
温控芯片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找呢 楼主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这个是个新问题,新发现,不错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 是1.4掉电重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遇到还几个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2016-08-08):
今天我也遇到一样和你的一样的,我也拆掉试试

网友:
温控芯片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