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ote3/4/5/A3/A5/A7/A8/S4/S5/S6等全型号刷recovery root手机详细教程

楼主(2015-12-24):
三星Note3/4/5/A3/A5/A7/A8/S4/S5/S6等全型号刷recovery root手机详细教程

  三星Note3/Note4/Note5/A3/A5/A7/A8/S4/S5/S6/等全型号手机刷第三方Recovery/TWRP root手机,获取最高权限详细教程,刷了第三方的recovery就可以刷第三方的ROM包,精简系统软件了。
  刷第三方recovery会(KNOX 0x1)失去保修,介意的机油可飘过!

  下面一起来看看详细的操作步骤吧:

  一:三星刷Recovery/TWRP前的准备工作:

  1:手机设置→安全→重新激活锁定的钩去掉!
  2:将已经下载好的SuperSu 2.XX.zip放到手机自带的内存卡中
  3:确认你的手机能和电脑用数据线正常的连接。
  4:电脑上一定要安装的有三星驱动,
  5:下载Recovery/TWRP包,下面有下载地址,下载下来解压(得到.tar包)放到电脑上就可以了
  6:下载刷机工具包odin,这个工具包下载下来放到电脑上解压
  7:新版三星手机需解锁才能ROOT 三星CROM Service解锁Bootloader教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9810-1-1.html

  二:下面以三星N9100为例,开始刷入recovery/TWRP:
  1:手机先完全的关机,然后同时按住手机的音量下键 + HOME键 + 电源键,等待3秒,出现下图界面:

  2:然后再按音量上键,进入界面为绿色机器人,此为刷机模式。

  3:把上面下载下来的odin工具包解压出来,解压出来之后有一个文件夹,点击进入会看到多个版本的odin,并且都是exe格式的,咱们选择最新版的odin工具双击打开就行了。

  4:打开odin软件之后软件会自动识别你的手机,识别成功后会在ID:COM处显示蓝色的(表示手机连接成功了,如果没有显示蓝色的,说明没有有连接好),然后勾选AP。

  选择下面下载的文件包并解压出来的tar格式的文件包。

  5:一切都选好之后,点击start开始刷入,刷完之后,上面会显示【PASS】字样就表示刷入成功了。

  6:至此recovery/TWRP线刷完毕!

三:卡刷SuperSu获得了root最高权限
  1:现在就离ROOT成功不远了,别自动重启,不行就扣电池,按住电源键+home键+音量上键
  2:进入恢复模式(recovery模式) 进入一个蓝色界面 说明你已经成功刷入CWM 如果不是蓝色界面,你可能需要重新刷一遍!

  3:点击安装supersu.zip —从sdcard—选择supersu—点击刷入—重启。

  4:开机,点击Supersu停止KNOX 恭喜!你的手机获得了root最高权限!!!

  Recovery/TWRP工具包下载http://pan.baidu.com/s/1c1w8suO

  三星GALAXY Note4各版本通用odin线刷升级固件 刷机详细教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9832-1-1.html

  Recovery中英文界面中的功能详解: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8435-1-1.html

  新版三星手机需解锁才能ROOT 三星CROM Service解锁Bootloader教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9810-1-1.html

网友:
我的Note3刷了别的recovery   好像有问题   怎么去除recovery   在刷你这个  啊

网友:
用odin重新刷recovery  反正我用的S4经常刷

网友(2017-10-01):
不错,教程很详细,收藏备用!!感谢感谢

网友(2017-11-13):
这个要是没有内存卡的机子就不行了把

网友:
刷完卡在正在安装应用程序是字库坏了吗,重植有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