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 CF-AF-MX (series 1.5)怎么设置U盘启动

楼主(2015-12-24):
七彩虹 CF-AF-MX (series 1.5)怎么设置U盘启动,请高手指点。

网友:
“Advanced”界面下,通过上下移动光标选择“USB Configguration”回车确认开始设置u盘启动。在弹出的界面中,通过上下方向键选择“Generic Flash Disk 5.00”回车确认.在弹出的Generic Flash Disk 5.00小窗口中,同样通过上下方向键移动光标选择“Hard Disk”回车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