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 LED灯怎么检测

楼主(2015-12-24):
接到一台LED显示器 不定时暗屏,量电压都正常 ,有什么办法确定是LED不稳定
暗屏

网友:
g有LED通用的高压条改上就什么都好确定

网友:
今天就改了个LED的通用高压条 一般来说都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灯条坏的没有修到过

网友:
灯条坏的症状有几种:
一,有时亮有时不亮,看看灯条接口处是否虚焊,拆开机器,碰碰接口处是否比较松动。
二、灯条坏一或几个发光二极管,会出现屏幕有的地方亮有的地方不亮。
至于发光二极管不稳定,目前没遇到。

网友:
你可以要考虑到 驱动板、电源板、高压板,可以使用替换法区分故障点。

网友:
led很少坏的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灯

网友:
用通用版点LED恒流条啊

网友:
升压电路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