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460 掉电求助,

楼主(2015-12-24):
求助B460点亮后一会掉电   通病掉电处理了,还是掉电,  BIOS     ce  BIOS  都刷了,   CPU上管也换了,还是掉电,现在有一个奇葩的问题  待机芯片  23脚不能摸 一摸就掉电,现在没有思路了求助,

网友A:
这个有通病啊,35V那个芯片,喇叭  下面腐蚀断线啊

网友B:
看看51123附近的电阻和电容是不是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51123附近的电阻和电容是不是腐蚀了

这些都处理了

网友:
电流加到多少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通病啊,35V那个芯片,喇叭  下面腐蚀断线啊

3  5V那个芯片 处理了     喇叭下面腐蚀断线,你说的是耳机接口   还是喇叭 接口 我都看了没有腐蚀现象

网友:
机子正常点亮  不定时掉电,

网友C:
碰到个蓝屏死机的,换了个CPU上下管,开始掉电了,客户等不及了,不修了,他大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个蓝屏死机的,换了个CPU上下管,开始掉电了,客户等不及了,不修了,他大爷的

正常

网友D:
是不是芯片没有焊好,也可以加焊io试下,又遇到io虚掉电的。

网友:
是不是待机芯片有虚汗呢?

网友E:
不是13脚接的电阻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13脚接的电阻有问题吗

不是啊13脚接的电阻都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芯片没有焊好,也可以加焊io试下,又遇到io虚掉电的。

ec都换了,

网友F:
掉电之后还有待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掉电之后还有待机电流?

掉电 待机一切都正常的 。 就重启

网友:
不加内存,开机看是否掉电?

网友:
看看有短路没

网友(2016-08-26):
将3V5V的ALL_PWRGD断开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