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z9936等去保护的异议(背光亮一下就灭问题)

楼主(2015-12-24):
这两天,修理技改退下来的  DELL E197FP 19寸正屏显示器(一共10台,2006年出厂的),均出现背光亮一下就灭,
1、首先怀疑灯光是否严重老化,导致保护动作,抽出灯光(此款机器 灯管 只要松掉灯架螺丝即可 抽出来 方便),通电,灯管一头发红,然后保护动作。用好的高压板试验,灯管良好(闲置的三星943N3W高压板和驱动板)
2、查资料,均建议去保护。个人觉得 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因为根本性问题没找到。
3、查高压回路输入电压12v(实测12.21v)正常,但直觉应将两个滤波电容换掉看看(25v 220uF,编号为C1 和 C9),拆下来测量电容值正常(均在220左右,几微法的差别),换成25v 330uF电容,故障解除。
建议大家遇到此类问题,应该找出根本性问题,不要盲目去保护!!

网友:
去保护一般是用来维修时,判断故障。

网友:
看来还是电容问题,有时测电容看似没问题,换了又能 好

网友:
华哥来了  发表于 2015-12-25 17:35  [Hp惠普]惠普 hp W1907 前后也修了二十几台了 总结下
不良现象:闪屏 黑屏 开机3秒黑屏 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以前的维修方法:
1.换高压板  后果 屏被打坏 屏横向的一半白一半黑
2.高压芯片OZ9938 3PIN 接地   后果 屏被打坏 屏横向的一半白一半黑
3.高压芯片OZ9938 6PIN 接地   后果 屏被打坏 屏横向的一半白一半黑
4.高压芯片OZ9938 7PIN 去电阻   后果 屏被打坏 屏横向的一半白一半黑
5.换灯管 仍然3秒黑屏保护
分析:该机有设计缺陷 屏上部的2个灯管在工厂时虚汗或冷焊 时间长了会氧化脱落  通病
根本解决方案:将屏上部2个灯管重新焊接 然后将OZ9938 3PIN接地去保护(6PIN 7PIN去保护都无效 本人试过)  去保护的原因主要是高压部分以前长期工作在超负荷状态 电容和反馈电路损耗严重

网友:
所以个人认为,去保护查问题,有时后果严重哦,查到故障前不建议去保护,来找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