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4L USB不好用竟然不是桥而是一个6脚芯片 有图及附上点位图和点位软件

楼主(2015-12-24):
客户送来时,笔记本2个USB全都不好用。我立马开机测试一下,鼠标只有灯亮,电脑没有识别到USB设备,我心里一想这个肯定是桥坏了。
给客户报完检,说你下午来取吧 ,客户走了。
然后 我立马拆机 测量一下 1脚有5V ,2 3脚对地阻值490左右,4脚地。在想师傅说过USB全都不好用 就换桥 于是上设备把桥拆下换上新的
然后简单装上测一下 一看没好使 我这个郁闷的 上【迅维】下点位 看有什么元器件与之相连 一看有个6脚芯片和电感 在往上就练到桥了
我先把6脚芯片换了 简单装上测一下 没想到USB好用了
但是我不明白这6脚芯片4脚链接数据 1个脚时5V供电 1个脚是地 芯片没短USB怎么不好用?
附上 点位图和点位软件、

网友:
防静电,钳位起保护作用!下图来自于K42JR

网友:
这个是供电的吗?

网友:
防静电,一般的USB接口都有。

网友A:
一般先不要轻易的动桥,我一般都是先看看USB接口附近的供电管有没有问题再说

网友:
第一遇到啊,那不是的雷击的才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先不要轻易的动桥,我一般都是先看看USB接口附近的供电管有没有问题再说

供电都有 我才懂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