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开机瞬间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5-12-24):
测CPU核心1.15 内存1.51 复位3.3  桥供电1.8 都有  就是反复重启 什么情况

网友:
试过刷BIOS吗?

网友:
刷刷BIOS,按下桥看有无虚焊。

网友A:
把B  BIOS换到  M 上

网友B:
BIOS不要在官网下载。

网友:
三大条件都满足就刷BIOS试试,参考4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不要在官网下载。

为什么不可到官网下载?

网友:
BM调换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  BIOS换到  M 上

换过没用噢

网友:
以前看过其它的H61主板,都说是刷BIOS,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查下主板各电源好信号,`

网友:
内存看了吗

网友:
*脏话*,都是些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