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6键盘失灵维修

楼主(2015-12-24):
今天一共来了2台东芝,第一台已经弄好了,再来说说这个L536,可以正常开机,不过屏幕上有水的印记,听客户说进过水,键盘不能用,先换个新的键盘上去试试还是一样一个键都按不出来,那问题很明显就不是出在键盘上面了,拆机吧,大致看了一下主板上没有进到水,比较万幸,仔细想想主板运行都正常会不会是BIOS问题引起的呢,不管了先在论坛上找找没有找到这款机的BIOS,找到了一个K510的BIOS刷上,问题居然解决了。非常感谢迅维论坛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最后来张屏幕进水图,第一次见到。

小小菜鸟,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A:
你也挺走运的  进水机刷个BIOS好了

网友:
赶巧了吧

网友B:
BIOS引起不走码的问题见得多,导致键盘不能用的还没遇见过,谢谢楼主给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挺走运的  进水机刷个BIOS好了

幸运的是水没有进到主板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引起不走码的问题见得多,导致键盘不能用的还没遇见过,谢谢楼主给的维修经验

呵呵算是运气好吧,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C:
屏怎么不给客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怎么不给客户换了?

呵呵没办法客户嫌贵了就没有换,没多大影响的,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这久要么进水的   要么火烤的    头都大了

网友:
运气很好,哈哈

网友:
不会吧。。。这问题是BIOS...?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很多

网友D:
这个真是有点神奇,真还没遇到过这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是有点神奇,真还没遇到过这种事。

只能说我运气太好了

网友:
额 呵呵  这样好多人不给加分!  鄙视那些不给加分的人  草 小白咋了? 那么抠门!

网友E:
鄙视那些不给加分的人! 小白咋了 小白路过!

网友:
BIOS问题键盘不能用?应该不是因为进水了吧

网友:
进水的键盘不能用多有断线 你的话这个幸运 找了不一样的bios 却OK了

网友:
全部按键都不能用 大多BIOS引起 我修过几个  本来还想进来看看是不是有电路故障引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鄙视那些不给加分的人! 小白咋了 小白路过!

没事啦,不加分就不加分啊,最主要的是发些帖子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