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暗屏

楼主(2015-12-24):
X201来时暗屏,屏接口有个BL-ON不出电压,板问题,看图纸没测出问题.后面把保险的3V直接拉过去,会白屏一下.客户接受了,但自己问题没有查出来.

网友:
屏线坏的多

网友:
这种客户先打他再修板

网友:
好像是桥的问题吧。。貌似把桥那边的线断掉。。忘记是不是这个机子了。太久了

网友:
屏开启的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应该好修吧

网友:
看图纸查来源,应该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