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疑惑啊,桥与EC检测后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12-24):
最近修了些4代CPU的机器 ,都是因为后级电路短路,,引起的EC关掉S5on   ,南桥关SLP信号
请问,EC和南桥怎么检测后级电路的,是经过什么信号测?这些有问题,基本修好供电就好了,只是不清楚原理,

网友:
。。。貌似很高大上的样子,这个俺也没有碰见过。研究出啥了记得分享下哈

网友:
很简单,芯片输出的电流过大了,芯片就保护了,就自然拉低了HPWG

网友:
广达HWPG没收到就关闭S5ON,
S5第哪呀都没有了,SLP当然关闭了

网友:
,好好补补理论了,补习补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