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K580S-I7-D0开机不亮

楼主(2015-12-24):
    神州精盾K580S-I7-D0 板号DA0TWCMB8D0 REV I7 独显
    故障:开机电流跳变到1.4几不显示,看电流有点像内存问题,更换内存后,电流跳变1.3几立刻掉电反复重起,把原装内存更换回去也是立刻掉电。
然后拆机把主板取出,仔细观察主板没有修过和进水的痕迹,裸板测试,故障还是一样。
    最后找了个EC刷上,开机测试,亮机。这个主板有两个存储芯片EC 4M(U10) BIOS 2M(U15)我只刷了EC 4M的芯片就好了

神舟精盾K580S-I7 EC BIOS.rar

神舟精盾K580S-I7 南桥BIOS.rar

网友(2016-08-03):
我也接了台,下个试试

网友:
刷好了。可是客户不同意,原来是HP的

网友:
bios  有没有人试过   可以用吗

网友(2018-01-11):
神州的机器 主板不行 配置还老高 你运气好 我遇到的都是掉电什么的

网友:
多谢分享 感謝樓主無私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 感謝樓主無私分享CVS地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到这个机子可以秒杀了

网友:
可以用吗???????楼主??????

网友:
这个机器bios问题还是 蛮多的

网友(2019-08-30):
不错,说明神船的机了还是好修的,内存不过就刷BIOS,掉电就换小6脚的芝麻管。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 ,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