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TX570 点不亮

楼主(2015-12-24):
映众GTX570 冰龙版点不亮,请问怎么测试?

网友:
先测主芯片和显存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楼主应该自己先测一下一些基础的供电,方便大家为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楼主应该自己先测一下一些基础的供电,方便大家为你分析

这卡功耗高我身边只有350W的电源

网友:
寄过来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