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 R2.0 跑3B无限循环

楼主(2015-12-24):
不知道有人修过这个问题没有,拿掉内存报警,安上内存跑3B无限循环。。
内存电压,VTT_VREF电压,SPD,SDA,SCL电压都正常。。
CPU:G1620,换个CPU可以正常跑码显示,这个CPU在别的主板上也可以正常显示。。
不可能是不兼容吧。。BIOS已刷。。

补充内容 (2015-12-30 15:55):
结案了,,些主板不支持新一代的CPU,换个G550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A:
看看CPU座与内存之间的针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查下Cpu上vREF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內存控制模块vREF电压,

网友C:
去我帖子里找一下该主板的维修指导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49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我帖子里找一下该主板的维修指导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499-1-1.html

对比的你维修指导也检查了,说3B无限循环是VTT-VREF电压不正常,但是测了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座与内存之间的针脚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如果有问题,换个CPU也不可能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Cpu上vREF电压是否正常,还有內存控制模块vREF电压,

查了,正常。。。

网友B:
能否告之主板用的是AMI EFI BIOS吧?上周迅维网上有此代码含义,先去查下故障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告之主板用的是AMI EFI BIOS吧?上周迅维网上有此代码含义,先去查下故障区域。

“3B\4F代碼斷電。不斷迴圈重啟,一般是記憶體的VTT_VREF電壓異常造成,一般都是PTU3(RT9045)損壞造成 ” 测这个电压都正常。

网友:
某些H61或B75的板不支持G1610以上的U,只支持G550这样的U,BIOS说能支持,刷了也是不支持的。遇到过很多,且技嘉板亲测过,换新一代的1155的U,刷程序了能显但卡logo.换回原来3个数字的U就正常了。

网友:
有些板 是挑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报警,CPU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刷BIOS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