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SONY MBX-250不认网卡一例

楼主(2015-12-24):
     这两天修到一片SONY MBX-250的板子,感觉还有点价值所以就发贴与诸位同行兄弟共享,这板子故障现象为不认网卡,网卡型号为AR8151-B,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有两路主供电一种为外部提供的3D3V_S3、一路为网卡内部开关电源所提供的VDDCT,根据网卡工作所必须的三个工作条件测到网卡的25M晶振X3101并未起振,3D3V_S3有,但VDDCT电压却为0,如图所示:

     由图可知VDDCT电压由网卡控制的L3101这个储能电感产生,正常情况下其2端应该为波形,1端为1.5V左右的电压,实测它2端波形正常、1端电压为0,很明显问题极有可能就是这个电压坏了,找个好的电感换上之后开机测试故障解决,以下图示为换了电感之后各关键测试点之波形图:

          上面一组图形为L3101的波形和电压图;下面的一组为网卡晶振X3101的波形图和不良电感L3101的主板位置平面图,最后希望兄弟们加点分鼓励下。谢啦!

网友:
量电压也行吧。

网友:
量电压也可以修出来,但是这个案例我想用示波器来示范如何判断故障点。

网友:
楼主的的抓波技术一流,教我们在没有万用表的情况下如何修板。强

网友:
如此好技术,必须加分。

网友:
平安夜,为您加分,我是雷锋。

网友A:
我能说你没说明白示波器抓的故障前的波形吗 后面的正常波形没前面的波形 我门想的很抽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能说你没说明白示波器抓的故障前的波形吗 后面的正常波形没前面的波形 我门想的很抽象

故障点前的波形,就是那个L3101正常点波形,只是另一端本来有1.5V电压,可是却为0所以我就没上传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说你没说明白示波器抓的故障前的波形吗 后面的正常波形没前面的波形 我门想的很抽象

前面我还传了一部分线路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上传成功,可能是图片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点前的波形,就是那个L3101正常点波形,只是另一端本来有1.5V电压,可是却为0所以我就没上传图了

好吧 谢谢楼主的热心

网友:
这中问题还没有碰到过,下次有机会试试

网友:
杀鸡用牛刀的案例,不过的确算是秒杀。

网友:
秒杀的节奏。高手不愧是高手。我上次也遇到这种问题,查了老半天,才搞定

网友:
楼主的抓波大法用的出神入化啊。#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C:
问题是楼主量那个坏的电感通吗?是否是用万用表量是通的,但是没有电压,还是用表量就是不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楼主量那个坏的电感通吗?是否是用万用表量是通的,但是没有电压,还是用表量就是不通的呢

我用万用表确认了下,是不通,开路了

网友:
楼主写的太好了,我是看着你的贴成长的,希望楼主继续出精华,继续无私奉献自己的劳动成果,希望看贴的人勇跃加分,勇跃评论。看贴加分不扣分,加分必发财。

网友D:
要是贴上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贴上电路图就好了

没我上传了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上传成功,郁闷。

网友:
没有波波怎么破

网友E:
楼主可是515出去的大神?
yitian1688
呵呵,这也被你猜出来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是515出去的大神?
呵呵,这也被你猜出来了。

网友F:
修笔记本一般就万用表 示波器这高大上的东西没买 所以更考验功夫
yitian1688
示波器也有便宜的啊,一两千的都有,有时候还是能用上的。
详情

网友G:
看了一会,不懂啥意思啊。有点不细。
yitian1688
你可以参考我在45楼补传的两张线路图,上次没有上传成功
详情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上次有一个不认网卡的弄好久都没有弄好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呀

网友H:
这个电压是网卡自己产生的吗
yitian1688
是的,是网卡内部开关电源产生的
详情

网友:
电感坏 ?从未遇到过,看来以后得多个心眼

网友:
很难去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能快速判断故障。

网友:
就这还用示波器

网友:
电感坏了……

网友:
简单的案例,遇到秒杀!

网友:
电感滤波不良导致不出电压。

网友:
很高大尚啊

网友:
说真心话,我修了5年机器了,也没有碰到过电感坏的。

网友:
看来什么时候要买个波波了

网友:
有心意~~电感 不经常坏呢

网友:
原来电感也会坏啊

网友I:
楼主用的是啥牌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用的是啥牌波波?

优利德,两千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笔记本一般就万用表 示波器这高大上的东西没买 所以更考验功夫

示波器也有便宜的啊,一两千的都有,有时候还是能用上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压是网卡自己产生的吗

是的,是网卡内部开关电源产生的

网友:
下面两张是我没有上传成功的图片现在补上相信很多人就可以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是网卡内部开关电源产生的

你可以参考我在45楼补传的部分线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一会,不懂啥意思啊。有点不细。

你可以参考我在45楼补传的两张线路图,上次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
这是我上面帖子开头第一次话后面没有上传成功的图片,现在补上:

网友:
感觉你们的波波修机器 真牛逼啊,关于示波器我可是文盲了,虽然修了好多年的电脑了

网友K:
电感坏这比较少见

网友:
修的神速啊

网友:
lz技术过硬啊

网友L:
加分了,电感坏的机率很小啊,这都让楼主发现,好技术。

网友M:
还没有修到电感坏的,保护电阻就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感坏这比较少见

是啊,我也碰得少,这还是第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分了,电感坏的机率很小啊,这都让楼主发现,好技术。

感谢兄弟加分,电感是坏得少这还是我修到的第一台感觉很新鲜就发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没有修到电感坏的,保护电阻就很多.

的确坏得少,我以前修都是网卡本体坏

网友: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
又一个修信号的  看来修信号还是得有示波器呀

网友:
示波器坏了,有些机子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