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2-24):
三星R467笔记本刚开始是通电不开机的,修好后开机白屏,外接正常,如图中所在位置是否有3.3V,第三脚和第四脚相连会红屏,能显示字体,不知再如何下手维修了,本人学徒中,希望大师们能指点一二,

网友:
看屏的3.3V供电

网友A:
白屏看下屏供电  找个图纸查下 2.4脚电压   (注意这个脚位的数法)

网友B:
差分信号查了没有

网友:
从左边数过来的2、3脚是有3.3V的,就是不知4脚有没3.3V,但4脚和3脚相连会红屏,能显示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看下屏供电  找个图纸查下 2.4脚电压   (注意这个脚位的数法)

从左边数过来的2、3脚是有3.3V的,就是不知4脚有没3.3V,但4脚和3脚相连会红屏,能显示字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左边数过来的2、3脚是有3.3V的,就是不知4脚有没3.3V,但4脚和3脚相连会红屏,能显示字体

不知你的版号
接口定义和这个一样不  4 5参与背光 若能显示 红屏 还要查LVDS信号

网友:
下个图纸看呗,这个图纸论坛上有吧。25脚是供电脚有3.3v,23脚是信号脚,你直接连起来肯定不对。

网友:
测一下屏的供电,兄弟

网友:
按图纸上的条件一个个测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版号
接口定义和这个一样不  4 5参与背光 若能显示 红屏 还要查LVDS信号

就是23脚没信号,他连到那里的呀

网友:
最简单 最笨的方法!!把屏幕拆开 量下屏幕上19V连到接口那里哪个位置  然后然后 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版号
接口定义和这个一样不  4 5参与背光 若能显示 红屏 还要查LVDS信号

接口定义一样的,就23脚没信号,这个怎么下手查呀,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23脚没信号,他连到那里的呀

21脚和23脚是相通的,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看下屏供电  找个图纸查下 2.4脚电压   (注意这个脚位的数法)

2脚19V,4脚是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信号查了没有

这个怎么查,能详细的吗

网友:
没插屏线,4脚没电压,插上有3.3V

网友:
和它相连的小三极管坏了,找不到一样的,就直接拉过来,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2016-06-22):
屏上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