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接电源使用1个小时左右掉电

楼主(2015-12-24):
华硕A55V接电源使用1个小时左右掉电,掉电后不能马上触发,且待机偏大。拔掉电源在插上就可以触发。。刷过BIOS一样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这个是个通病,因为问过几个同行都有修过这个问题都是交换主板了

网友:
也许是CPU的问题 看看CPU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还是同行的维修方法老到,技高一筹.

网友:
估计有通病,但是都没有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