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AD MINI1 不充电,不开机 维修

楼主(2015-12-24):
    昨天接一台苹果IPAD mini1平板电脑,不开机。接上充电器无反应。给客户报价有两种情况:1,如果是电池电量低保护了不充电 要拆机维修,价格150元。
2,如果是供电芯片坏引应不开机价格是280元。 客户同意了。先报价免得拆开机了不修,那才是冤啊!
    机子没有拆过,原封胶,上液晶分离机加热100度,主要是温度均匀,这样5分钟左右,拆下触摸,然后取出液晶屏。测电池电压零,先上维修电源充电,
没有测电源接口是否短路情况,直接插上电池,不开机,手摸供电芯片处发热比较大,电源芯片挂了!
    接下来开始换电源芯片,好在有一颗现成的不用订了。风枪260度除胶,然后350度左右取芯片,看到有一点爆锡了,取下芯片:
清干净后发现掉了很多点,对照图纸发现除了空点外,掉了3个有效点。我的妈!这点比起换硬盘那个小多了!
补点用专用飞线的铜丝也粗了点,还有没有比这个更丝的,对了 耳机里面的音圈线比这个细很多,应该可以!
下面是补上的点:

60倍显微镜下的效果

下面是修好后装机测试图:

掉点有时候难免的,补点不要急,要有耐心。我大概搞了一个上午。耳机音圈线补点确实不错,值得大家一试!

网友:
先占个沙发再看贴

网友:
又学到一招,耳机音圈线补点确实不错

网友:
音圈线总感觉太软,易断

网友:
飞线是最头痛的事情,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手工报错哦。。。加分 !!

网友:
楼主还是技术手法好得很啊,这样的功底不错啊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分离机啊?看起来你的工具很方便。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杠杠滴,

网友:
液晶分离  发图来看看   感觉工具蛮好有的

网友:
   液晶分离     迅维的工具吗??

网友:
这个工具很好买的啊

网友:
不过平板修的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分离机啊?看起来你的工具很方便。

液晶屏分离机,修手机爆屏用的

网友:
主要是太麻烦了,一般U2坏的多吧

网友:
关键是楼主也搞了一个上午啊!飞线确实要手工和耐心!我是修电脑的也想修手机,看看你们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飞线飞的好,赞。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
楼主一上午才报280呀,价格是不是低了。

网友:
楼主的焊工很扎实   修平板和手机比修笔记本要考验焊工

网友:
楼主有胆量啊,我可拿捏不准,这个修的少,又不好测量,黑胶多,能修好确实不易,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对了。LZ你那个液晶分离器多少钱,什么牌子的,以前我拆屛都是手工操作,风险高,又费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了。LZ你那个液晶分离器多少钱,什么牌子的,以前我拆屛都是手工操作,风险高,又费时的。

下次收个350元!我买的尺寸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收个350元!我买的尺寸比较大的

价格多少呀,这个分离器的价格

网友:
这么细的线,没用显微镜估计比较难飞好。

网友D:
我手上就有一台MINI也是拆电源IC掉电了,现在都放进仓库了,一直没搞没LZ这个水平,不知道LZ焊枪设置温度多少,用的是什么烙铁头

网友:
楼主的技术岗岗的,能把分屏的机器发个图吗。

网友:
这个拿到都看不懂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真是没少掉点啊啊

网友:
修这个带胶芯片的我都是用打磨机磨掉芯片,

网友:
平板很难修哦,特别是打了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就有一台MINI也是拆电源IC掉电了,现在都放进仓库了,一直没搞没LZ这个水平,不知道LZ焊枪设置温度多 ...

安泰信850DB 250度刮胶,350度拆芯片,烙铁是安泰信936B,拆下芯片后一定先上低温锡,再用吸锡带吸。

网友:
我想问一个你是怎么确定就是电源芯片坏了呢?万一是其他地方短路影响了电源芯片发烫呢?

网友:
   350度,吹多久呀,我现在小小白,   自己拆怎么都拆不下来,,,LZ传授点技巧,或有没有小小白质料给点,万分感谢

网友:
搞维修的都是有耐心的,能稳得住才行,佩服楼主的毅力,如果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这就一个上午就搞定了?我送给一个同行帮修的6P整了好久好久都不见有反应··········哎············

网友:
楼主手艺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手工确实重要,楼主的焊工不错,如果能发帖给坛友分享一下 补线技巧 或焊接注意事项那就更好了

网友(2016-02-23):
楼主太牛逼了,佩服

网友:
好手艺,我拆主板出来还没下手怎么修~

网友:
好技术订一个

网友:
用音圈补丁感觉有点软,还是喜欢用漆包线,硬度要好一些,罗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
技术手法好得很啊,,,佩服佩服

网友:
音圈线太细 眼镜都看瞎 想给楼主加分可是过期了

网友:
LZ 320度吹,吹多久能下来呀

网友:
修苹果手机、IPad 手工确实很重要,一不小心就会焊盘掉点,楼主掉几个还是幸运的,可以练手又可以收钱。不错

网友:
楼主真厉害,学习了 ,目前自己还在看书自学呢

网友:
飞线确实很要耐心,有VGA光学显微镜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如果用BGA来去芯片,温度控制的好的话,估计掉点会少的多。

网友:
不知道能赚多钱 一上午搭进去了 白瞎了 浪费时间

网友:
换电源芯片280,楼主你知道一个全新的芯片现在价格吗,我修了很多台这个机子。。你的收费太低了。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技术杠杠的,我现在手中也有太MINI2 故障类似!

网友(2016-03-24):
液晶屏分离器 贵不贵啊

网友:
飞线耗精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