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楼主(2015-12-24):
TLM4237背光板一亮就灭改电路
(1)改电阻R37原阻值5.1K把它改到7-8K就能正常工作。也可以把R37和R39(11K)对调就能正常工作,R37.R39在IC1(14)脚外围,集成电路型号是(MSC1691AI)短路14脚能正常工作但是当电路过流时机器就不会保护啦。
(2)TLM1588L电视机,开机背光亮一会就无背光(电视机有声音)。
解决方法:接一个C1815三极管B接OFF/ON,C极接Q6L的B极,E极接Q7L的C极。
(3)TLM2633电视机,开机背光亮一会就无背光(电视机有声音)。(针对LG屏)
解决方法:背光驱动板(A板)位号:R71由67K(贴片电阻)改为72K-75K就可以正常工作。
(4)TLM4777电视机,开机背光亮一会就无背光(电视机有声音)。
解决方法:背光驱动板(A板)位号:C120瓷片换成4.7UF/50V电解(注意正负)。
(5) TLM4028背光灯不亮处理
把驱动集成14脚直接接地是保护的 (6)TLM2066开机背光亮一下就不亮
背光板号是:JSY-200610有新旧板本,新板是上下六个逆变器一样大,旧板是两大四小个逆变器。新板改进是把C17(1UF)电容改成560K电阻,出故障时电容两端电压是0.6V和1.7V改电阻电压是0.9V和1.0V。旧板是把R1电阻由47K改为220K电阻。故障时电阻两端电压是5.6V和0.06V,改完电阻后电压是4.8V和0.06V。
(7)TLM3277背光板一亮就灭技改电路
把背光板上的R60去掉就可以正常工作。
(8)针对TLM4777 USB不识别问题,请将usb贴片单元RSAG2.908.598TP上的C68和C69两个电容由原来的33P片式瓷片更改为3.3P片式瓷片
(9) 南宁TLM3201当地天津台无彩色问题:经更换高频头和声表后,现象没有解决;然后用一台背投电视的视频输出,输入到TLM3201的视频输入,也没有彩色,判断不是高频头和声表的问题,经调试五合一芯片的寄存器,发现调节Subcrrier adjust寄存器可以解决,在当地针对此问题可以将此寄存器的值在17-28之间调节,其它数值是黑白的,我们初始的数值是13,此寄存器可在工厂内调解并记忆。判断是该台的色副载波偏移较大造成。
1、用0532密码进入工厂菜单选定NVM EDIT(母块编辑)
2、在NVM-EDIT ADDR(HEX)输入数字700
3、调整NVM-EDIT DATA(HEX)数字为11
4、退出菜单关机。
(10)关于等离子TPW4233(PW-PHOTOPIA方案)个别台无伴音问题的解决方案
近期个别地区反馈出现等离子TPW4233机器个别台无伴音的问题,经研发中心分析,确认仍为当地信号非标造成,根据各地信号非标的程度不同,可通过进入总线选择不同的调整选项排除问题,具体解决方案如下:
1、按压“菜单”键打开“主菜单”,并用“音量增/减”键选中“声音”菜单,用“频道增/减”键选中“声音”菜单的平衡项,然后按“0532”,可进入工厂菜单;
2、进工厂菜单后,找到第三页“SOUND
SETTING”选项中的“DEVIATION”项(因“SOUND SETTING”选项中可调整项目较多,故一屏不能完全显示,可使用“频道增/减”键继续将该菜单中的其它选项调出,此项是第三页菜单中的倒数第三项),将数据由出厂时的360KHz数值调大至450KHz或540KHz,重新关机再开机,基本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的无伴音问题;
3、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再调整总线中的carrier MUTE项,其值的范围为0~255,一般调整到数值为26左右即可出现伴音(此项会影响噪波时静音功能),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11)关于GS二代机芯不开机,灯闪问题的解决方案
近期个别分公司反馈,在市场上遇到GS二代机芯出现不定时不开机,指示灯闪烁问题,此现象会多次出现,每次输入密码“8125”即可排除。经分析认为,是存储器出现数据错误,导致CPU在开机时检测到存储器错误,而一直处于等待初始化状态引起。从2006年4月10日起,后续推出的机器已对软件进行更改,故出现如上现象的分
公司,请先进入总线状态查看软件版本,以确定是否需更换写入新版程序的FLASH,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GS二代机芯软件版本查看方法:
1、GS二代机芯方案的机型:HDP3411GB、HDP2911GB、HDP2911D,HDP3411D。
2、查看软件版本步骤:
(1)进入日历菜单,在菜单不消失的情况下迅速按遥控器数字键,输入8125,会进入设计工厂菜单;
(2)按遥控器菜单键,切换菜单到第四个,屏幕会出现明亮、柔和、标准,还有三个色条;
(3)版本号就在红色条中显示,其中有年月日。
注意:修改不开机现象版本的软件时间是Apr 10 2006,即2006年四月十日以后软件是最新软件!
对于市场上出现此现象的机器,如果发现是没有采用改进后程序的机器,维修时最好采用已写入新程序的FLASH(N302:SST39VF040-70-4C-NH或
EN29LV040-70JC\TP)进行解决,申请FLASH时一定要注明写入2006年4月10日版本程序。分公司换下的FLASH可重复利用,进行二次擦写。
(12)关于小屏幕USOC机芯个别机器不定时出字符“错”问题的解决措施
近期市场上反映USOC(LA76931)机芯在收看过程中出现“错”字符的问题,经过研发中心分析,认为是CPU晶振停止振荡引起的。对于发现此类问题的机器,请按照以下方案之一进行处理:
(1)更换晶振G701,型号:JU-38(物料号:1004063,32.768MHz);
(2)可以通过在母块中增加ROM校正来避免这个问题。
对市场上出现问题的机器,请更换附件提供的母块来解决。(更换过程中注意几何线性、白平衡等的调整)
注:附件提供了两个母块数据,除TF2119CH单独用TF2119CH的母块外,其它的机型母块都用TF2177H的。
(13)TLM3237D发现图象开机一会白屏一片,很亮没对比度,有时自动好的,是LVDS插头到逻辑板的位置不良,换线或加顾就可以了
关于等离子TPW5011H待机不开机问题的解决方案
近期个别分公司反馈,等离子TPW5011H遥控关机后,立刻开机能开启,待机在一分钟以上,遥控不开机,按机器上的本机按键能开启,或者关闭电源开关,重新打开电源开关,再按遥控器上的待机键也能开启。经研发中心分析,TPW5011H为实现低待机功耗而采用双CPU,遥控信号同时输入给小CPU和主CPU。分析为小CPU的遥控信号幅度不足,导致遥控接收不灵敏;可将主板上的贴片电阻R5和R10由0Ω改为1KΩ,适当提升小CPU遥控信号的幅度,即可解决。(R5和R10的具体位置请参考附图)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R5
在背面R10 在正面
顾客服务部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