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秒DELL M4040三声报警

楼主(2015-12-24):
机型:DELL  M4040
板号:DV14  AMD平台
故障:加电不亮,三短声报警。
会诊:机器加电看电流0.3几,估计CPU供电没有出来。给客户报价拆机,单板加电0.2左右。万用表电压档直奔CPU供电,果然为0。打电感阻值无异常,看来应该是CPU供电芯片坏或者工作条件不足。芯片型号:ISL6265C  AMD平台常用的CPU供电芯片,具体引脚定义记不清了。找了一下自己还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想想下载一份得十个大洋,这年头经济不景气,要不先换个芯片碰碰运气吧。运气好的话比查条件还快多了。从芯片盒里翻出一个迅速换好上电。现象一模一样,没法子了。忍痛割爱来找万能的迅维了,想想有分享就会有回报。朋友们看到贴子会帮我把下载分补上的嘛。呵呵。直接开图,再也不是二眼一摸黑了。查VIN正常,VDD正常,当测到开启信号发现异常,只有0.5几。高电平虽是高电平,但是不应该呀,一般都是3V以上才对,查相连D3605
1脚3V正常,2脚1D8V-S0-PWRGD为0导致CPU开启低。再查此信号由PU4702产生。
查PU4702工作条件正常判断芯片损坏,更换后亮机。

网友:
我做沙发给你点赞。快修才是王。

网友:
能修好10分小意思辣

网友A:
楼主秒杀,坐等收钱

网友:
有件的情况下换是好办法,测试过程太费时间.

网友:
秒杀的节奏呀  期待新的秒杀

网友:
嘿嘿,我个人认为,连芯片都不用换的哈,如果芯片供电正常了,去掉D3605,把1、 3脚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
恩。你的想法是对的。之前直接查的CPU供电。那个1,8V也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秒杀,坐等收钱

楼主的秒杀在于维修经验的积累,维修知识的扎实。

网友:
这个条例还是很清晰的     还是有图纸修起来很方便

网友:
那三个电压其中一个为低电平都会把开启电压拉低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