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系统掉电,求助

楼主(2015-12-24):
g470进系统掉电,求助,排除散热,换了CPU,南桥,写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进系统是定时掉电还是不定时掉电  排查下供电吧 怀疑有供电不稳定

网友:
有时示波器就好修,没有就加电容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建议更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有些机器EC的BIOS会引起进系统后掉电

网友:
温控 供电 等等

网友:
估计是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
进系统掉电,,不进系统那,,pe掉吗,

网友:
进系统掉电,只能监测各供电有无不稳的了。

网友:
进PE也掉电啊,楼主修出来了吗

网友:
wen问题 要描述的清楚点  才好给你说啊   进pe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