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笔记本需要什么样的示波器呀合适啊?

楼主(2015-12-24):
请教修
笔记本
需要什么样的
示波器
呀合适啊?100M双通道的够用吗 ?需要主要哪些参数呀? 谢谢 大家 帮忙解答
笔记本

网友:
足够了,,不过现在双通道性价比不高,,四通道才贵500左右。。

网友:
论坛使用比较多的是普源,其他会员测量的信号或者电压,都有完整的截图,这样学习起来也比较方便,支持存储波形到图片,方便以后参考,100M够用了,100M只是测量超过该频率会有衰减。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可以购买泰克

网友:
优利德的怎么样的 我看价格也不贵 4通道用不到吧

网友:
这东西用得少 用个二手就可以的 我最早的那个也是二手的 是模拟的 奇岩的100M 用着现在还好好的 38论坛那边有不少这方面的行家 抽空去看看 有时也能捡到些好东西

网友(2016-10-22):
修本本100M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