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号方面知识求助 急、急、急!!!

楼主(2015-12-24):
一台清华同方LC-22B72液晶电视主板烧 在淘宝购买时,我给报出屏号:M220Z1-L03 店家有LTM220Z1-L03 说是用不成。 我在网上查说是同一型号, 头大了 求助各位大师给予指点。 谢谢!

网友A:
主板烧了拿去修呀 难道要换新板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烧了拿去修呀 难道要换新板子呀

是啊,先修修不好再换,看来楼主是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烧了拿去修呀 难道要换新板子呀

没有图纸,而且还是我给不小心烧了,本来是灯管烧了,在换完灯管后插接头时插错造成主板一个双8脚集成块烧毁。没图纸也查不到集成块型号,机主也在跟前 哎、、、、只有换原装主板赔了 。

网友:
不是同一型号,,,,,,,,

网友:
一个是奇美的,一个是三星的,

网友:
楼主是客户吧,主板都没修好换屏干什么

网友:
你这个烧了是怎么个概念 是不能显示了 还是短路不能上电了 经验维修 慢慢摸索 拖几天 真修不好再换

网友:
有时候主板不小心给烧坏的,确实是不好修。

网友:
你是奇美和他是三星的,程序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