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发贴都用什么截图的

楼主(2015-12-24):
最近学习发贴,大家发贴都用什么截图的,QQ搞有点麻烦。

网友:
我想说的是你电脑不等QQ吗

网友:
一般都是用QQ啊,也可以添加文字说明,标注,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也可以

网友:
我都用QQ截图

网友:
其实截图工具很多找个你顺手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
QQ截图 或者 F10 你也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
Win7 8 10自带的好用得很.

网友:
360截图工具 想截那里就截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