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75求助

楼主(2015-12-24):
不定时死机 蓝屏 丢系统 硬盘换过 bios刷了n个 求高手支招

网友:
内存也可以换下,内存蓝屏故障常见

网友:
cpu换个试一下,主板也可以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网友:
换内存吧,先排除外设,再就是主板了。

网友:
内存换了 cpu也换了

网友:
内存 cpu早就换了 做维修的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

网友:
有没有类似的故障 高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