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关于部分4489电源板不定时遥控不开机故障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5-12-24):
关于部分海信4489电源板不定时遥控不开机故障的维
根据近期市场反馈,部分采用RSAG7.820.4489电源板的电视机,可能会出现不定时遥控不开机的故障,经过对问题的分析,发现是由于电源电路中LLC主电源芯片欠压检测引脚的输入电压偏低,导致主电源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现对此类故障的维修方法进行说明。
故障现象:不定时出现待机状态下无法遥控不开机、小灯颜色变化正常,关闭主电源开机后再开机可正常开机。
电源板号:4489
涉及型号:LED50K310X3D、LED50K320DX3D、LED50K326J3D、LED55K320DX3D
故障原因:LLC主电源芯片NCP1396(N831)5脚欠压检测端输入的PFC电压取样反馈电压偏低,导致芯片内部的谐振器被锁定,主电源电路的无法正常工作。
故障点:N831芯片5脚外围的取样电路
维修处理方法:
对于出现上述现象的故障电视机,在维修时应首先对PFC电压进行测量,如果PFC电压不足380V,应按照前期下发的《关于液晶电视电源板PFC电路不定时故障的检修方案》来进行检修。
如PFC电压正常,则检查N831芯片5脚外围的取样电阻R833,如果该贴片电阻的阻值为1M(标识为105),请将该电阻取下,更换为一只阻值680K的贴片电阻,故障即可排除。

网友:
东东不错  不过我从来没修过电视